[求助] 哪位大神帮忙写一下这个程序,几天都没写出来,考试要交了,谢谢!

楼主(2014-06-11):
每个模板都能写,可是写成一整个就写不出来了,,,谢谢,哪位写一下,期末考试要交了!!!!

2.在4个7段数码管上从右向左滚动显示电话号码:2267-3391file:///C:/Users/asus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2543.png。

电路功能要求:

1)
电路功能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各输入输出信号的位数已标识于图中(未做特别说明的信号位数是1位),假设系统输入的时钟clk频率是100Hz;

2)
滚动显示包括其中的横线及‘file:///C:/Users/asus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483.png’,其中的‘file:///C:/Users/asus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8050.png’用数码管全暗来表示;

3)
首先将电话号码输入并存入一个RAM,然后进行滚动显示操作;

4)
RAM要求深度为10,宽度为4,10个存储空间分别存入电话号码的各个位,写入的时钟频率要求100Hz,并由使能信号ena控制是否可以输入;

5)
号码滚动显示时,每1秒钟向左滚动显示1位;

6)
4个数码管是共阴极数码管,采用动态显示的方法由sel信号控制依次显示各数码管对应的号码,动态显示刷新频率要求100Hz;

7)
各输入管脚含义:data_in表示输入数据,addr表示RAM的地址线,ena表示RAM的使能信号,clk表示系统的输入时钟,disp表示输出到数码管的信号,sel表示数码管的动态位选择信号;

8)
选做:输入不同的电话号码验证VHDL代码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是你成長的機會 自己斷練才能成功

网友:
想当年自己也是,用了3个月写了一个串口,呵呵

楼主:
回复 2# 朱立平 我也想自己做,下星期就要交了,我把几个模块写了,连不起来。。。

楼主:
回复 3# shiyinjita 下星期就交了,写了几星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写特权同学的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

网友:
想做这行还只自己整吧!挺简单的。入了门就好了。

网友:
刚开始入门总是很困难的,想当年。。。  这条路还是要自己走啊,一个星期绝对够了,相信自己!

网友:
路还是要自己走的。

网友:
不妨把这个简化一下,想象这就是最基本的4位长度8个位置的流水灯。 4个灯亮对应为4个字符,RAM构建字模,循环点亮该位置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