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一下level shift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初学者,谢谢!

楼主(2014-06-11):
大家好,这是在书上看的cmos low-to-high level shifter的讲解,
我的问题1:怎么确定电流的大小?
       问题2:两个相互拉的状态是怎样的?是第一个图中a-b-c-d的方式吗?

楼主:
问题3:设计原则是最恶劣的情况能够把对方拉起来,latch不会锁死吗?那么最恶劣的情况是什么情况?latch不会锁死是不是指c图中的vd点电压应该满足Vpp-Vd大于pmos阈值电压?

网友:
翻转的时候就是N管和P管的电流竞争,因为N管过驱动电压 远小于P管,所以P管尺寸选取要弱,否则可能导致不能翻转或是延时加大

网友:
楼主参考的是哪本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n-chip High-Voltage Generator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你说的对 但是管子尺寸具体怎么确定?我想知道具体到管子尺寸的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vel shit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楼主:
麻烦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2015-01-03):
今天偶然发现这个帖子,楼主的签名居然和我们学校的校训一样啊,哈哈。另外请教一个level shift的问题,就是假如只是单向的从3.3V的模块向1.8V的模块给信号,不加level shift可以吗,比如3.3V的CLOCK信号直接给到一个1.8V的反相器的输入端会怎么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签名是王阳明先生的思想,甚是钦佩贵校。
   1. 1.8V 的管子,为什么叫1.8V的管子?栅击穿电压是多少?3.3V的电压给1.8V的管子会出现什么问题?   2. 3.3V的管子可以在1.8V的电压下工作吗?自己去想一想,试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THX!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想不出来,给点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好玩你的示波器

网友(2015-02-10):
mark一下。上拉时P管要弱(L/W大),输入N管子要强(W/L大),正如前边说的,这是P和N管之间电流的竞争。上拉时,P管电流过大(Vgs较大),因此要限制,取倒比管;N管电流小,要加强,取大W。下拉时,管子尺寸取法相反。

网友(2016-09-01):
请问楼主,你是在那本书上看到的Level shift电路,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
看到我的问题的答案了,刚才没仔细看,不好意思。。。

网友(2018-06-2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啊?

网友(2018-09-07):
谢谢楼主,最近正好在学习level shift

网友(2019-03-01):
回复 网友E:

on chip high voltage generator design 4-3

网友F(2019-09-24):
level shift输出状态正确只是起步,哪位高手能说说在这基础上继续,控制dutycycle和满足高速运用的思路么?谢谢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F:
level shift输出状态正确只是起步,哪位高手能说说在这基础上继续,控制dutycycle和满足高速运用的思路么? ...

现在你有思路了么,小哥哥

网友(2021-08-11):
做一个具体的电路要考虑到哪几个方面,照顾到那几个参数,我现在还是比较盲目,有时候只是实现了功能就行,但是潜在的风险和其他的考量还没发做到,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