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噪声的测定问题

楼主(2014-06-11):
想请教一下关于相位噪声的测定问题。

现在比如说要测定1个100MHz的相位噪声。
特性图,会显示出 比如

在 100Hz offset frequency为 -102dBc/Hz
在  1KHz offset frequency为 -120dBc/Hz
在  10KHz offset frequency为 -125dBc/Hz
在  100KHz offset frequency为 -130dBc/Hz
在  1MHz offset frequency为 -135dBc/Hz
‘’’’’’’’

我想问一下,如果本振是100MHz,那么可以测定的offset  frequency的理论最大值是不是 就是 奈奎斯特的 50MHz。

如果可以给解释一下原理,将万分感谢。

网友:
offset freqeuncy和乃奎斯特频率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但是对于采样系统,超过Nyquist frequency的noise会折叠回来

网友:
纯从理论上来说,假如一个理想sin波,被一个高于自身频率的sin调频,那么在频谱仪上看,会被折回来吗?我认为不会,因为纯从理论上看,是没有采样效应的。
但在实际中,应该是只看到一半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中没有那么理想的sin波,所以2倍f0处也有一个尖峰和两边的散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M的clock,基本上很难是sinewave,如果不是sinewave,就有harmoincs,如果有了harmonics,那就没法测了,所以,50M都困难,我看也就能测个30M,再往后就不准了

网友:
为什么100M很难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