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取瞬态仿真下某个时间点上的工作点的,并分析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2014-06-11):
用specter仿真,如何获取瞬态仿真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工作点,比如,如何电路在仿真450ns后工作点,并且如何分析电路在这个工作点上的稳定情况?例如:电源上电一段时间之后输出才稳定,比如10ms,如何仿真分析其稳定性;还有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运放,一段时间之后,运放的输出才稳定,如何仿真分析其增益、UGW,PM等?求教啊,或者资料推荐。

网友:
请问下这个电路具体指什么?直接加DC电源给定工作点,然后再仿稳定性不可以吗?而且对某个时间点仿稳定问题,是不是没有太大意义?是不是换成对给定工作范围的电路进行稳定性仿真更好一些?
对于带开关电容的运放,可以借助pstd来仿真周期性工作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