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电路功耗怎么计算

楼主(2014-06-11):
在仿真电荷泵电路的时候由于充放电的原因,电流一直处于变化状态,这时要评估电荷泵电路的功耗时是用平均值 有效值 还是什么方法?求指导!!

网友:
电流对时间积分算的话要用电流的rms值,电流波动越大,用平均值代替计算的误差越大。也可以不用电流计算,算电容上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