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走了min layer一下的metal层,而且走得很长

楼主(2014-06-12):
做CTS的时候设的layer是M3-M6,但是最后clock tree出来在M1和M2存在比较长的net,就是那种一条net都在M1或M2,但其实周围是有M2以上绕线资源的。由于M1、M2都是单倍spacing,M3以上是3倍,所以存在这种情况的path到了route之后会有比较大的noise,导致latency变长很多。这应该是不正常吧,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好,怎样可以解决?

求问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确定 route的时候是先 route clk ?  max_length 也需要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ock和signal是分开route的,clock先单独route另外,专门针对clock tree的max_length要怎么设啊?比如好几个时钟,其中一两个频率高的,我想单独对这两个设max_leng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clock spec文件里面设置,在每个root点点下面设置最大线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ICC里面可以单独对clock 设置max length吗?你的意思是set_max_length $length $clock_source? 能穿越到所有的tree上吗?我记得这个命令只是对port进来的第一级net有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