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提取寄生参数之后的后仿结果

楼主(2014-06-12):
我用TSMC0.18库做了个电路,Assura提取版图寄生参数后进行后仿,然后监测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结果出现了一下标注:

这个电路是工作在1.8V下的,图片中这一支路也是完整的,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两个Vds加起来不是接近1.8V。我检查了下其他支路,相加是接近1.8V的。
还有个问题是静态工作点显示nmos的Vds=384mV,而我通过results->print->DC net voltage看nmos的D端,却显示684mV。
由于版图寄生参数的影响,我觉得两点电压可能不相等,但是也不应该差这么多。还请谁能帮我分析下,是我查看方法错误还是对版图寄生参数影响的理解不对?

网友:
难道是地线电阻?
Annotate 节点压看看

楼主:
这两天又看了下电路,觉得自己犯了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考虑连接线的线宽,虽然还没有改完确定这个推测,还是给新手们提个醒吧

网友(2020-05-18):
怎么进行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