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问一个关于DAC的问题

楼主(2014-06-12):
刚开始用MCU,最近看到Microchip的片上集成了一个12bit的DAC,但手册上面说明是用于音频的,不推荐用于控制,想知道如果用于控制的话是怎么样的?请教一下是否有人实际用过,效果如何?主要感觉片外用DAC速度会比较慢吧,片内的资源速度应该会快一些,占口资源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忘记说具体芯片名了,dsPIC33FJ128MC804.

网友:
The Audio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DAC) module is a 16-bit Delta-Sigma signal converter designed for audio applications...

如果用于控制,估计相应速度可能会受影响(限制)。

网友:
就是稳定性差阿

网友:
建议换一信号,比如DAC101s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