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奖----20140612

楼主(2014-06-12):
Q22. What is metal density, metal slotting rule?

网友:
metal density是布线后的金属密度

网友:
Metal density rule is a requirement for the design to ensure the fab processing successfully, preventing some fab problem such as over-etching.
(not sure):
Metal slotting rule is to instruct the metal filling rules.

网友:
Metal slotting rule:
就是金属过宽的时候,由于趋肤效应,电流在金属上流动是会分布不均,造成电流密度过大,金属短路等问题,所以要在上面打slot,迫使电流均匀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