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前辈,求助:FPGA上的代码怎么进行后端实现,要做哪些方面的更改呢

楼主(2014-06-12):
各位前辈,我大致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之前学校项目组做了一个设计,是在FPGA上实现的,现在导师要我把FPGA上的这个设计做成芯片,并且流片,虽然我也接触这个项目一年了,但是仅对于FPGA上的设计比较了解,至于怎么将其代码改成适于后端综合的形式完全不了解。请前辈们指点一二。总的来说就是怎么对可以工作于FPGA上的Verilog代码更改成可以进行ASIC后端设计的代码?感谢感谢,这关系到在下明年可否顺利毕业的问题,如能解答实在感激不尽。

楼主:
说说更改的大概方向就行,在下对这方面完全不了解啊

楼主:
懂的前辈帮忙指点一二,让在下有个方向,感谢了

楼主:
设计是在Xilinx的FPGA上实现的,用了不少IP core

网友:
其实FPGA上的代码大部分不需要改动就可以用于ASIC,要不怎么有原型验证的说法。需要注意的大概有以下几个。
1. 时钟,FPGA的时钟大部分用器件的pll代替,这个是需要删掉的。或者用ASIC流片工艺库里的时钟代替。
2. 特别的cell,比如有些FPGA设计内部引入的PAD,各种PHY,DLL, delay单元等等。
可能你的设计里面还有其他的,那需要你对你的代码够了解。

首先,你需要搞到ASIC流片的工艺库,评估一下FPGA里面这些要求有没有对应的可以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详细回答

网友:
叫你们做后端的指导你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大家都知道现在硕士生基本是放养状态,这题目是导师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周围也没人做后端,要不然也不会上论坛来请教各位了。如果有好心朋友原意帮个忙,或者是指导指导,我感激不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您好,前段时间您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但是我这边没有EDA软件可用,请问您可以代人做后端设计,您给个实惠的价格,实在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流片也很感兴趣,但是在工作中用不到啊

楼主(2015-01-04):
回复 网友C:

做完才感觉到后端靠的是经验,没什么技术含量,可以了解了解,不一定要学,没什么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