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替换s///出错

楼主(2014-06-12):
出的问题

出的问题

楼主:
小弟新手,还望指点啊。

网友:
你那个for循环$i=0;$i<=$length;$i++
这个总个数已经超过文件行数了吧
改成$i<$length吧

网友(2014-07-16):
$length = @text 有问题。这个是可以表示@的长度,但是要注意此$length表示长度是1开始数的。你下面的for是从0开始的。所以for可以从1开始。
个人建议你如果想知道@text的长度,直接用$#text.
for ($i =0 ; $i <= $#text ; $i++)
这个比你上面再申明一个变量好用的多。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改了之后,没有报错,但是原文件里面没有被替换相应的字符,是不是需要再指定一个输出文件呢,该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不到你原始文件是什么样子的,推测你是想把_dummy[0-500的数字]换成abc 。一个是注意转义\[\]一个是0-500直接可以用.*代替试一试s/^_dummy\[.*\]$/ab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多学一学正则表达式。推荐个资料给你,就两三页,蛮好的。叫“Perl正则表达式速查手册”哪儿都可以下载,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网友(2014-12-02):
没有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