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PLI 问题 - vpiHighConn

楼主(2014-06-12):
想用vpiHighConn来查找port上一级的连接。但是发现,如果是vector就报错:
ERROR:  VPI  NOFNAME
        object of type: vpiPartSelect does not have a full name.
查了半天发现是vpiHighConn只returns only nets and regs, but not reg bits; not implemented for vectors.

请问诸位有用过vpiHighConn的么?怎么绕开vector不支持的问题?谢谢!

楼主:
自己找到解决方法了。
出现上面的error是因为我用了 vpi_get_str(vpiFullName, vpi_handle(vpiHighConn, port));
这个用法对于常见的vpiNet, vpiNetbit都可以,因为他们都有vpiFullName属性
但是一些handle的类型没有vpiFullName属性,例如上述的vpiPartSelect, 还有vpioperation.
对于这些handle只要特殊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