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f和f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6-12):
def和fp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def是业界标准, icc,edi都能读, fp是啥,只有icc或edi自己读的进去,

网友(2015-10-06):
回复 网友A:

   fp就是floorplan的意思,我们有个项目是既读取def,又会读取floorplan,按你刚才说的def是通用标准,这不是读重复了吗?版主,你再看看是不是仅是通用和不通用的区别?谢谢~

网友:
都可以,看前面的人是怎么做fp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