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et如何建tree?

楼主(2014-06-12):
请问各位大牛:如何将reset在CTS的时候也做成tree的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对后面的hold是否有好处?谢谢!

网友:
没必要, 直接place_opt优化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问如果我要把reset建tree的话,该如何操作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通过create_buffer_tree吗?还有其他的options需要加的吗?

网友:
cts做reset tree: compile_clock_tree -high_fanout_net xxxx

create_buffer_tree只是place_opt的一个子功能,缺省place_opt 会做highfanout synthesis,
也就是resettree会自动做, 只要不设ideal network/dont touch ,

网友:
create BUF tree:
remove_buffer_tree -from <pins_or_nets>
set_abfs_options -references <buffer_list>
crete_buffer_tree -from <pins_or_nets>
在place_opt阶段工具也会自动对高fanout的net进行BUF tree综合

网友(2016-12-05):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果自动建立tree 为何会出现部分fanout 有violation ,自己试着create_buffer_tree 似乎效果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