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结构问题

楼主(2014-06-12):
最近遇到一个高压5V的LDO, 结构是:在电路中产生一个由5V LDO供电的bandgap,然后bandgap的输出又作为5V LDO中误差放大器的基准电压,感觉是个环。请问这种结构有没有什么统称?在网上搜资料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它。 或者有没有人有相关的资料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蛮不错的。我见过的都是bicmos工艺用这种结构。你的是纯CMOS工艺?

楼主:
是bicomos工艺。你用过这种结构?这个电路中有两个环路,不知道它们的带宽怎么设计?还有这种电路怎么仿真稳定性呢?

网友:
你们bicmos在那里投片的? 里面的npn和pnp β有多少?

网友:
为什么不把BG和LDO都挂到外部电源上?

网友:
楼主这种 结构:
1.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高的话,可以使得基准电压不需要使用高压管?
2.整个电路的PSRR更高??
是这两个优点吗?

网友:
会有deadlock问题

网友:
LDO 也有Dead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O的电源是整个芯片的电源,BG的电源是LDO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adlock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即死锁的意思

网友(2015-07-05):
回复 网友C:

如果  bandgap ref 有noise ,
LDO vo 會 ring ->  bandgap 不穩 -> vout 不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