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端问题求教!求大牛解答!!

楼主(2014-06-12):
layout下面对应的文件有layout.cdb 、layout.cd%代表什么意思?
正常操作过程中提示Layout不能保存,关掉后发现不能再打开该版图.在Terminal下cd到该Layout下发现layout.cdb 、layout.cd%丢失,但有layout.cd+

layout.cd+   、layout.cdb 、layout.cd%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求大牛解答!!!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望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layout.cd+   、layout.cdb 、layout.cd%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求大牛解答!!! 谢谢!!!
layout.cdb->当前操作的数据。
layout.cd%->是备份的。
layout.cd+->可能是出错时的。

网友:
layout.cdb     :默认的主文件(可以在master.tag中自定义,几乎很少用,但是在出错等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layout.cd%    :最近一次存盘信息。
layout.db-     :异常退出后系统自动保存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