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14-06-12):
版本是6.0c 学校做数字系统设计 我在学校的机房做完之后 把整个仿真文件拷到U盘 但是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开mpf文件 里边的代码都是X的 我看了下 是因为代码的地址还是原来学校电脑里的地址 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怎么修改地址?难道还要重新建立工程再仿真吗?

网友:
不熟悉modelsim,建议你用文本编辑器,或者代码编辑器,打开mpf文件,里面应该有添加文件的命令和文件名,这里文件名肯定是“绝对路径”,你手动改成相对路径试试。如果mpf里面没有,可能就在.do文件里。仅供参考

网友:
.v拷出来了没,没考出来重建工程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