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同步整流中MOS反向接到底是因为神马?

楼主(2014-06-12):
如图,在这种同步整流中,1、功率MOS为什么要求电流反向流?就是NMOS从S到D?
                                                              2、反向的话要求S电压大于D,那怎么确保它的寄生二极管是不导通的啊?
                                                              3、就是导通电压很小嘛?那为啥非要反向用呢?
谢谢您们。

楼主:
求指点啊啊啊

网友:
开机是,LT4320 还没有上电,AC 电源通过体二极管整流供电给 LT4320 . LT4320 工作后,追踪波形,控制MOS管通断,达到导通电阻最小,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