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赛的开发板问题

楼主(2014-06-12):
非常荣幸被选为挑战选手,昨天中午接收到了MicroZed开发板,非常激动啊,各种找资料折腾了一晚上,今天下班后继续折腾,忽然想起一些问题:1.  MicroZed没有USB-JTAG口,我手头上也没有烧写工具,收到的开发板盒子里面也没有,这是否意味着我无法在Standalone模式下写ARM程序?我想我的.bit文件只能放到TF卡上在Linux系统启动的时候配置了……

2. 比赛是否必须要使用MicroZed?我手头有ZedBoard,也能符合题目使用ZYNQ来对比运行速度的要求,而且可以自由在Linux模式和Standalone模式下写程序,用的也顺手,感觉要方便很多啊

希望各位前辈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活动开展以来第一个提问的,请大家积极回答争取获得 技术贡献奖
(技术贡献奖 五名,奖品:LX9 MicroBoard开发套件一套(价值$89.00))

网友:
MicroZED没有板载的USB到JTAG电路,需要用PC4进行JTAG调试,Digilent HS1 and HS2  的下载器可以用于MicroZED.接口一致

网友:
MicroZed 没有板载的USB到JTAG电路,需要用PC4口进行下载调试,Digilent JTAG HS2或者HS2 Programming Cable,可以支持这个板子。

楼主:
回复 4# chenzhaoting 现在问题是我没有HS2或者其他JTAG设备,自己有一块ZedBoard,我选的是项目二(CRC校验速度的比较),这个题目没有要求要用MicroZed,只是要求用Zynq芯片,我想这样应该不违反比赛要求,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代码都在ZedBoard上测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HS设备啊?调试microzed不能直接用USB线缆么?
要是中了Lx9 microboard一定要便宜点转让给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一下,MicroZed的USB线缆只是USB转串口用的,不具备在线调试和烧写程序的功能

网友:
那个USB是RS232转USB的,只能做UART使用;必须要接JTAG才能下载程序;
其实应该做在一起比较好,毕竟板子很小;

网友:
FPGA的bit文件,应该可以放在sd上面,通过linux系统上电后,自动加载fpga配置文件,不用jtag直接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但是这样没法测试逻辑程序……

网友(2014-07-12):
如果有Xilinx的普通下载器,可以学我一样把插座拔了然后直接插,注意正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