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使用 nldm 模型 还是ccs 模型

楼主(2014-06-13):
请教各位, 在65nm 工艺下, 综合时候 使用nldm 还是ccs 模型呢?
原因?

网友:
用ccs,比nldm更准确
NLDM是较老的一种模型,采用非线性的查找表代替线性的式子;
ccs是较新的,composit current source模型,考虑电流的情况
具体细节可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还想继续问下, 人综合时候ccs 模型和nldm 模型结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pt 时候这个会相差很大。 这个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multi-vth swap 问题, 我是在DC 综合时候 set-target library 时候 是否应该包括 HVT, RVT,LVT 这些所有db文件

还是可以选取 ff-1p1v-m40c, ff-1p1v-0c, ff-1p1v-125c 里的ff-1p1v-m40c 这一个做为fast-hvt-lib, 其他的2个就不需要包含在set-target-library 里面?

新手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
nldm吧, ccs都是40nm下面后端用的,综合完全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综合的重点是满足constraints的单元映射,而ccs的重点是timing的精准计算,包含了SI的计算。所以综合时差别不大,后面PT差别较大。
HVT LVT RVT的选用其实就是power和timing的一种均衡,可以后端来控制,调整。

网友(2015-05-29):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个NLDM或者CCS模型,需要用命令设置一下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如何指导工具进行模型的选择呢还是说这个只跟lib库有关,不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设置工具读入那一种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前提是lib库中必须有ccs模型才可以 是吧

网友:
对,文件不一样的,ccs lib通常带有*ccs*关键字, nldm则没有
2个文件是不一样的,ccs通常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

网友:
物理综合的Delay Calculation引擎就不准,DC2013显式声明了是elmore,DC2014不告诉你了但肯定比不上AWE。。。在这么不准的Delay Calculation引擎下,提升Lib精度有意义么

网友:
DC是前端工具,CCS给后端工具用的,物理综合只是考虑部分PR信息,不是让你用CCS lib

网友(2018-05-24):
回复 网友D:

   Agree.   CCS库可以从PR阶段开始使用,主要的两个benefit是考虑了电压降以及更精确的noise传播。physical synthesis用virtual placement的信息代替原来的delay model,并不处理时钟网络跟实际电压降,所以用不用CCS 库影响都不大,反而会增加tool负担。
   以上,欢迎指正。

网友(2022-01-13):
“nldm 遇到的问题:
在65nm之前,NLDM相对准确。但是随着工艺尺寸的减少。金属连线上的电阻变得越来越大。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当电压源内阻Rd远远小于net上的电阻的时候,电压源模型会严重失真。

而对于receiver model,随着工艺尺寸的减少。miller效应越来越明显,单独的一个cap值已经无法正确表征真实情况,而这些效应在STA的计算中又非常的必不可少,尤其对于电阻小的的net尤为明显。

CCS model 很好的解决NLDM存在的这些问题。CCS描述的是一个内部无限的电流源,因此,即使net的电阻非常大的情况,它也可以非常精确。”

源自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39113465

网友:
ccs 40nm及以下, nldm65及以上可以用。ccs更准一点,但是库也相对大,计算时间长。综合timing本就不那么准,不是先进工艺的话,估计用nldm估计也没太大差异。

网友(2022-04-20):
虽然看不懂,感觉说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