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为什么衬底接触到MOS管的距离要在25um以内?

楼主(2014-06-13):
做版图时,要将MOS管放在距离衬底接触25um以内的地方,据说原因有两个:1. 减小SCR结构中的基极电阻。2. 给MOS管提供良好的背栅电位。     对于第2条,我有些疑惑。因为外延下面的P+衬底和退化阱工艺都使得MOS管背栅到"衬底”的实际电阻不会太大,所以应该能为MOS管提供良好的背栅接触。请对原理比较了解的大侠们来讲一下吧。

网友:
虽然阱或衬底的掺杂浓度可能不低,但是因为电源或地总是从芯片的某一点接入的,并不是整个阱或衬底都能被认为是电源或地,距离太长也会使电阻变大,所以总会有个距离限制,不同工艺可能有所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得好!

网友:
不仅要符合25um以内,越近越多越好。

网友:
尽量多打衬底接触,只要面积允许

网友:
如果大片PMOS器件,没有空间,只可以在周围放一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管子之间加呗。

网友:
可以围成“田”字或者“日”等形状的

网友(2014-07-23):
看一下latch-up的原理,就差不多搞懂這個問題了。

网友:
其实就是latch up的问题啊

网友:
画个剖面图就能理解了,哎,latch up?还是寄生BJT的开始~~~~~~

网友(2016-07-09):
防 latchup,尺寸越小,距离要求越小

网友(2016-09-21):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