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分频触发器怎么接啊。。。求救~~

楼主(2014-06-13):
verilog写的话,只要计数器计数到2反转就可以。但是在cadence里面要怎么接成电路图啊。
按自己的想法接了好几次,NC—verilog不认,仿不起来!
接了触发器出来是2的N次方分频。
要怎么接才能弄成6分频
跪求~!!!!
:'(:'(

触发器

触发器

楼主:
~~~~菜鸟求救~~~

楼主:
··在线等啊~~~来个高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认的,我现在接出来的都是2的N次方分频,现在需要6分频啊,我接出来与非下,NC就不给仿真了,说有错误

网友:
你写一段verilog,用dc综合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代码简单的,我用ISE也综合过出了布线图,现在别人要求我自己布线,因为ISE综合出来的电路图面积太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能优化个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基础的波形。后面还一堆,可是我基础的都搭不出来,老是错误

网友: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了,他们想你不用计数器弄个6分频出来

网友:
可以用计数器的话简单,2bit加法器,再加2bit比较器。不用加法器比较器的话,只用反向器好像是只能2n次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蛋疼啊,请问你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不用计数器怎么搞,你百度下奇数分频把

网友:
写段代码,综合下,看综合图即可知道结果。

网友:
module clk6(clk,rst,clk6);
input clk,rst;
output clk6;
reg[2:0]q;

assign clk6=q[2];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q<=3'b001;
        else if(q>3'b101)
        q<=3'b001;
        else
        q<=q+1'b1;
end

endmodule

连接

连接

时序duty50%

时序duty50%

简单点的三个DFF,每每接成2分频(D,Qb连在一起,Q,CLK作为串接点:clk-q[0] q[0]-q[1] q[1]-q[2]),用一个三输入与门满足q[2:0]=101时进行复位(为0的可以用Qb减少反相器),该信号与输入的RST经过或门后输入各个DFF的rst。输出为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