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8译码器

楼主(2014-06-13):
3-8译码器   图中有问题的地方我已用箭头表明,主要是输出的不是相应的波形,希望大家给以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
改一下:
最后一个 if(a==111) 改为 if(a==3'b111)
将所有的 s<=8'bXXXXXXX    改为 s=8'bxxxxxxxx 是定义的reg但不是真正的register 不需要"<="
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帮忙,再次谢谢你!!!

网友:
除了第一个if,后面的每个if前都要加else,
你这么这么写只有最后一个if起作用,
另外代码风格也有问题。

网友:
把if后面的分号去掉。。。

网友:
这种用case语句写好看点,if的话用else if也比较符合你的意愿。最关键if后面的分号,或者你用 else if 也别加分号,语法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试一下,谢谢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
很无语啊。兄弟的水平特待提高啊。

网友:
if那一行的分号去掉就ok。
这种写法明显初学,大家也不要喷

网友:
You can used the case select to do it.
For example shows below.

always @*
   begin
      case(a)
         3'b000:  s = 8'b0000_0001;
         3'b001:  s = 8'b0000_0010;
         3'b010:  s = 8'b0000_0100;
         3'b011:  s = 8'b0000_1000;
         3'b100:  s = 8'b0001_0000;
         3'b101:  s = 8'b0010_0000;
         3'b110:  s = 8'b0100_0000;
         3'b111:  s = 8'b1000_0000;      endcas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