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混仿AMS

楼主(2014-06-13):
哪位大神给分析一下错误原因? 问题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从师兄那边COPY过来的  在师兄的终端可以跑起来 ,但是在我这边不行 。 师兄毕业走了,就我一个人在这瞎搞了。 请问一下在跟不跟model未添加完全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还有更底层的,打开文件看看有没有模块没有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库么??是的话就添加上了

网友:
应该是 底层调用的库文件未找到吧。

网友:
digital standard lib没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