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淘宝上买了一个芯片,结果是焊在板子上后被剪下的,怎么弄下来啊?

楼主(2014-06-13):
封装是TQFP100的,理论上可以下下来吗?

网友:
用热风枪吹,或者用大功率烙铁去烫,不过速度要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要换一个大点的喷嘴呢?还有,要不要加点焊锡,因为感觉都没焊锡好少,会不会吹坏啊,就不停地旋转这吹吗?大概多长时间就能下下来了啊?

网友:
热风机的喷嘴最好用正方形 大小合适的 吹之前先用白纸试一下温度 如果白纸很快变黑 就是温度过高 把档调低一点 如果3、4s 之后逐渐变黄 这样的温度比较好 正式吹的时候3、4s就可以

网友:
不用拿方口的,拿个小口的沿着四周吹一会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用 风枪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来回吹了十几秒没反应啊。。。

网友:
没反应 说明温度低

楼主:
我开的温度大概是250-300的样子

网友:
350度风速中等,并且加适当焊锡或者助焊剂增加导热性和流动性,连续吹1分钟左右,再用镊子夹下来

网友:
热风枪吹吧。

网友:
有方口的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