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仿真后时序图怎样分析

楼主(2014-06-13):
CPU仿真后时序图怎样分析

网友(2014-07-22):
你想分析什么?问题问得具体一点。
一般而言你总是要跑一些benchmark来看看你对不对。如果你发现benchmark跑不对,那先找出你哪一条跑错了,然后顺着pipeline往前找,调出所有相关信号的波形,直到找到你的bug

网友(2018-07-04):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