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ower domain 问题

楼主(2014-06-13):
请问: netlist里是三个不同hierarchy,但需要定义在同一个power domain
CPF里用的命令是: create_power_domain PD_ABC -instances {TOP1/A TOP2/B TOP3/C} -base_domain ALWAYS_ON
请问在encounter里怎么物理实现呢?
我commitCPF以后,发现PD_ABC这个domain,并没有与TOP1/A, TOP2/B,TOP3/C这三个module产生关联。
PD_ABC还是在窗口的左边,那三个hierarchy还是在die区域,并且module颜色也没有发生变化
以前一直做的是一个power domain只有一个hierarchy,这次是定义了三个不同hierarchy,遇到麻烦了
还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种叫非连续domain吧,

实在不行创建3个domain吧,只不过primary power/ground 都是aon power/ground就是了,
就是3个分开的aon domain,

楼主:
谢谢icfb的回答
应该是非连续domain,
但是想来,三个不同的hierarchy,要弄在一个power domain 里,应该是很常见的应用,encounter不可能做不到吧?有没有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网友:
只是颜色的问题 , 其实你看下那几个模块的属性,已经是属于 always_on domain了,
只是module的颜色没有一起变成power domain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