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C综合elaborate时出错,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4-06-13):
我用DC综合时,设置lib库和search path时没问题,读设计文件也成功了,compile也成功了,link库也成功了。
但是在我elaborate的时候出现了warning,warning的内容是 ~.pvl for module ~ cannot be found。下一条就报了一个error,报的是module TOP cannot found for elaboration。之后再current_design TOP时就报can't find top design TOP.
TOP是我定义的current_design名,奇怪的是在我current_design之前elaborate时就报module TOP cannot found for elaboration了。问了其他人,说有可能是我之前跑过得current_design还在,让我用remove_design命令,我加上了这条命令上面的问题丝毫不动。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你啥都成功了的话还debug啥,看pvl是什么,如果不是IP的话,就elaborate pvl试试,如果这是写的RTL的话,肯定会有问题,再就是直接analyze pvl的H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我elaborate和current design时的名字我另取了个列表中没有的名字,一直搞不清elaborate、link、uniquify这些命令是做什么的?还有,跑完dc后出来一堆的.mr .pvl .syn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做什么的?本人小白一枚,求大神轻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