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弱问题,两个使用不同电源的电路拼在一个版图里,lvs不通过

楼主(2014-06-13):
不相关的俩电路,然后pad跟seal ring都彼此不联通,pad环都是L形状,分别过了lvs,就想镜像对称放在一起,划的时候少切一刀然后lvs没法通过,lvs认为电路A的gnd都连到了电路B上,然后softchk也表示电路A的所有pcontact不对,请问这个意思是我lvs没设置好呢还是说得在两组pad之间加二极管呢,多谢!

楼主:
对了忘了说两组VDD都是5V

网友:
你应该给一块加上PSUB layer。工具认为你在一块基板上 连接了两个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一块电路 盖上一层PSUB layer。因为工具默认的是一块P井上连接的就是一块地

楼主:
刚出办公室我也反应过来了,多谢啦~

网友(2025-05-02):
引用 楼主:
刚出办公室我也反应过来了,多谢啦~

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
需要分割地平面让软件认为这两个地不互通,一般PDK都有相应的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