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布局中连接线的宽度如何考虑

楼主(2014-06-13):
假设金属密度是1mA/um,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6个并联的管子,通过的总电流是4.5mA, 图中是两个管子并联的情况,我想请问下两个管子的有源区之间的连线M1的宽度需要考虑吗?如果需要的话,宽度该怎么计算,如何连线?

网友:
1. increase the multi number ex: m=6 -->12
2. based on item1 to reduce the current of each terminal of MOS.

mpig

网友:
稍加考虑。

网友:
如果你保留你现在的layout, 可以加大金属。另外,长金属和短金属能handle的电流是不一样的。短的可以handle大得多的电流...自己想想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器件上面布线,垂直于metal1(con)就不用纠结meta1的宽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一下4.5mA的电流在金属上如何流动的,在最窄的地方进行分析,看是否满足1mA/um,如果满足就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流动问题,我一直理解的是从源端流向漏端,从图片看就是从上到下,或反向流动,也就是说1.5mA 的电流平均分布在两个并联管子的宽度上。所以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要考虑有源区的连线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