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请教高手

楼主(2014-06-13):
encounter 线路中有许多组合逻辑,Router不通即使通了Density很低,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用moduleguide, density screen控制下, 只能是这样,实在不行扩面积或增加布线层次

网友:
综合时尽量少用端口过多的cell,place时specify cell padding

网友:
解决congestion是比较费时的事情, 要多调整,

楼主:
用了Module Padding但效果不是很好,请教Cell Pading命令?

网友:
用物理综合工具(DCT/RCP)解决完再进Encounter

楼主:
请教大侠有没有能局部把密集区域走线拉开,或者走线间留一些通道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