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输出波形

楼主(2014-06-13):
晶振输出怎么这样??怎么慢慢衰减了??这算起振了吗?求高人解释!

网友:
看不到波形。能提高原理图或电路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慢慢衰减的波形

输出慢慢衰减的波形
这是输出波形
M8X%%U@(PP@_FWYWC8~`0SC.jpg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我没有设计好,AGC没有起到作用,但是不至于输出衰减啊,就算没有AGC,只要足够大的增益使之能足够起振,输出应该是幅度很大的失真的正弦波,但应该不会衰减吧,当然这是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自己理解错没有?

网友:
初始波形是你给晶振电感施加初始电流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的仿真精度(maxstep)足够小了吗?如果maxstep没有问题,可能你的电路很是有问题。

网友:
Q值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

网友(2014-11-21):
不要加初始,让他自然起振.
你这个明显是振不起来的,所需要的电流可能已经超过agc调整范围

网友(2014-12-23):
你把agc先不接。  单独仿oscillator 看看, tran 的时间放长, 从波形上看,时间放长后面应该会再震起来。
然后用PSS 和linear ic option 仿。波形符合预期的话,就说明你的波形中tran的时间不够长。

我有个问题是,schematic的左边,C5左边的squaring buffer里面,你需要考虑Vout 的jitter performance吗?考虑的话,squaring buffer的几个component 应该怎么trade-off?

网友:
另外,如果你嫌tran太慢,可以把Q值调低,start-up就会快很多,不太影响最终ampl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