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开环增益仿真方法?

楼主(2014-06-14):
开环增益仿真图1

开环增益仿真图1

开环增益仿真图2

开环增益仿真图2

请问上面两种开环增益的仿真方法有什么不同,我仿真一个推挽输出运放,两种方法出来增益带宽都不一样。。
1、第一种方法仿真时候,如果输出接上负载电阻后,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就不正常了,输出没有跟随输入电压,差分输入管的电流也没有均分尾管电流;但是不挂负载电阻仿真,增益和静态工作点都是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用第二种方法仿真,运放静态工作点基本正常,除了推挽输出的p管和n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但是出来的增益非常小。。。即使不考虑推挽输出级,单独看第一级折叠共源共珊增益也很小(第一级折叠共源共珊工作点均正常)。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2015-04-28):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何乐年的书里提到了这种直接仿真开环增益的方法,理论上来讲两种方法仿真结果应该是一样,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把长度调大一些会不会有用呢?第二种方法测试的时候。

网友:
感觉还是楼主的放大器没有设计好。
正如楼主所说,在用第一种仿真方法时,接上负责电阻会导致工作点错误,可能是因为所加的负载电阻比较小,输出驱动管的驱动能力还不够大。同时,用第一种方法时,放大器的负输入端的工作点是靠反馈形成的。此时放大器的输出有错误,反馈到放大器的负输入端的工作点就有错误,进而导致整个放大器的工作点都有错误。
如果用第二种方法,放大器的输入端的静态工作点都被理想电压源所决定,没有反馈,因此放大器的输入管的静态工作点应该是正确的。但输出管工作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输出管的驱动不够。

总之楼主可以先把驱动管的电流加大试试。这两种仿真方法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2015-08-18):
差点以为是我发的贴,很久以前我也有这个疑问。其实仿真方法上有问题,放大器需要有一个直流工作点(我用gnd来表示,实际上可能是电源中心电压),而信号是在工作点的两边输入的,也就是说,正端为gnd+v  负端为gnd-v,而不是像这个仿真这样都是gnd+v 和gnd+2v

网友:
第一种闭环的仿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直流工作点是正确的。第二种仿真可以把输入端用两个压控电压源代替,注意一正一负就行。

网友(2017-12-17):
回复 网友B:

    何乐年这本书上哪里有写这种直接仿真增益的方法,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第二张图直接就是从何乐年第五章摘下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嗯,找到了,谢谢,大神能不能告诉我第一种为什么要这样仿开环增益呢,我对电路直接仿AC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感觉这两种方法应该差不多,但第一种方法的直流电平是确定的。你可以两种都试试,看看是不是共模输出有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种方法的增益差的挺多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新手,一起交流,方便加扣扣吗,209418766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原因了吗?谢谢。

网友E:
你自己要看得是什么,是这个运放本身的开环增益呢,还是运放在实际工作中的环路增益。
第一种方法是接成单位负反馈的形式,来仿真开环增益,加那一堆东西是为了将闭环断开,才能仿真开环,再就是将实际的直流工作点引如避免误差。(但是这么断开环路,严格来说还是改变了运放的负载)
第二种方法就是单纯的理想的仿真这个运放在这个直流点的开环增益,没有任何形式的反馈。
如果你的实际电路不是这么接的,那么两种方法仿真跟实际都是有差别的,因为不同的输出直流电压也会影响增益,而不仅仅是输入直流工作点。
我觉得这就是提供一种思路,如果你仿真电路,不要去这么接,把你的电路的负载都带上,用spectre进行stb仿真,你能看到真实的工作状态。如果你仅仅是设计一个运放,还没有想到这运放要用在哪,那就用第二种的,没毛病。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要看得是什么,是这个运放本身的开环增益呢,还是运放在实际工作中的环路增益。
第一种方法是接成单 ...

很有道理,受教了,最近正好被这个问题困绕 。

网友F(2022-06-16):
为什么增益和带宽不一样:两个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就不同,性能肯定不同
为什么第一个电路加了负载输出不能跟随输入:加的负载降低了输出电平的范围,原来可以输出0~VDD的电压,现在可能只能输出0~0.5VDD的电压,当输入的电压超过0.5VDD时,输出就不能跟随输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增益和带宽不一样:两个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就不同,性能肯定不同
为什么第一个电路加了负载输出不能跟 ...

带负载的运放,到底使用那种方法仿真啊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负载的运放,到底使用那种方法仿真啊请问

看16楼的评论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95页

网友(2023-09-19):
1、你的运放设计有问题,驱动不了负载电阻。电阻比较小的话,不太适合用单极,要用两级或者classAB运放。2、第二种方法不好,运放是开路,输出的直流工作点不确定,部分管子可能不正常。优先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A:
差点以为是我发的贴,很久以前我也有这个疑问。其实仿真方法上有问题,放大器需要有一个直流工作点(我用gn ...

图2仿ac关系不大吧,Q点为2V,然后在此基础上叠加ac=1来进行ac仿真,计算的是2V点处的ac特性

网友(2025-04-26):
推挽电路的第一种方法,输出管可能工作状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