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绘制logo

楼主(2014-06-14):
在版图中如何加入自己的logo呢 各位朋友说说自己的方法,最好详细一点

网友:
先畫 logo 然後 放到 top cell 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說的詳細一點嗎

网友:
二楼的精髓应该是个“画”字,你的logo长啥样,就画成什么样子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做法将Logo装换成bmp图片,然后自己写个skill或tcl脚本将其转换成layer图形。网上也有一些现成的脚本你可以去参考下,当然有的工具本身就支持这种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写个skill或tcl脚本将其转换成layer图形”能不能把这个过程说的详细一点呢?谢谢了

网友A:
搜尋一下  bmp2lay 就能找到
或是將自己公司的 logo 做成cell 再放到 top cell  理
laker 的 lable 功能 能直接寫出英文字
你可以試試

网友(2024-09-14):
引用 网友A:
搜尋一下  bmp2lay 就能找到
或是將自己公司的 logo 做成cell 再放到 top cell  理
laker 的 lable 功能 能 ...

佬,用了这个load不成功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