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求助

楼主(2014-06-14):
最近在用redhawk做PI,memory的gds2def可以正常转换,但是IO单元的gds2def转换不了。下面是gds2def的configure

################################
TOP_CELL    PB8W
GDS_MAP_FILE  ./layermap
VDD_NES {
VDD
}
GND_NETS {
VSS
}
GDS_FILE ./PB8W.gds
LEF_FILE SP013D3W_V1p1_8MT.lef
BUSBITCHARS "[]"
OUTPUT_DIRECTORY ./xx/
################################
首先map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在做mem的gds2def的时候已经验证过了。
1.错误报告是需要定义"BUSBITCHARS"    我定义的busbitchars哪里有问题?格式不正确吗?
2.当我把lef文件和busbitchars注释掉后,错误报告是无法识别到GDSII文件中的nets,但是我的gds里面的PG网络名字就是VDD和VSS(当然还有其他的PG NET)。
请redhawk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请问redhawk在哪下载呢,我也要做功耗,但是苦于找不到下载,谢谢了~

网友:
0.13um 不需要搞redhawk这么正式吧, eps,primerail做做就好了,

网友(2015-10-21):
楼主可以提供一些redhawk的数据setup的脚本嘛?万分感谢

网友(2015-12-27):
楼主有脚本吗?

网友(2016-06-29):
没有license,下载的几个都不能用啊

网友:
功耗分析的signoff工具是redhawk吗?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layermap是哪里来的?

网友(2018-07-18):
回复 网友A:

   自己写的

网友(2018-12-0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没有?

网友(2019-02-21):
回复 楼主:

    你好,能否发个redhawk的安装包,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哪里下载了?

网友(2019-04-09):
我是定制std cell用gds2def -m无法生成pratio,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2-12-27):
楼主问题怎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