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不完整)基准电路

楼主(2014-06-14):
下面是LT1460的电路图(可能不完整)我分析是在Q1、Q2的基极产生带隙基准电压,然后通过R3、R4倍压到Vout。但是剩下Q5~Q13等不知道作用
(希望楼下不要回复“学习了”,“顶”,“赞”等无意义之词,不然看帖太费劲了)

图片

图片

网友:
If VCC is a high voltage and has a wide range,
the whole circuit likes a pre-regulator with a bandgap.

mpig.

网友:
Q5的作用只是偏置。
Q8、Q9、Q12、R7再加上二极管(应该是npn管作二极管连接)产生一个(Vt*ln(m))/R7的电流(m是二极管和Q12的面积比),这个电流通过Q6、Q7的基极流入Q1,最后注入电阻R1,相当于是把电流缩小β倍,整体作用是对bandgap基准做微调,也许还有二级温度补偿的功能。
Q10、Q11、Q13中Q13相当于开关,Q11是功率管提供电流。

网友:
二级补偿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非常好!谢谢您!     Q13感觉还有负反馈的功能,当Vout增大时,Q13能够减小Q11的电流进而使Vout减小

网友(2014-09-23):
左下角是带隙基准,我就不说了,其余电路我在图上提点一下

网友:
说一下Q5的作用
bipolar和cmos不同,bipolar是电流控制器件,即使Q3和Q4一模一样,流过Q1和Q2的电流也不一样。
没有Q5时,Ic2=Ic1+2Ib
当有Q5时,Ic2=Ic1+2Ib/hfe        ;hfe为Q5的直流放大倍数
Q5改善了电流镜电流的一致性

网友:
楼上高人。求指教绿圈内电路的作用。。。

网友:
请高手能否再描述的细致一些,还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1)绿色圈是超级跟随器,它是带隙主反馈环的组成部分,下图是主反馈环路径,其中Q1支路是负反馈,Q2,Q4,Q3支路是正反馈,在静态工作点附近,Q1支路强于Q2支路,所以主反馈环整体是负反馈
2)超级跟随器向右端负载最大可输出20mA电流(根据LT1460 datasheet),向左给带隙核心部分供电,因为稳压在2.5v,所以LT1460有很高的PSR

网友:
请高手能否再描述的细致一些,还是有点看不懂!!!
引用 网友B:

你应先明白Brokaw Bandgap的基本工作原理,先看看相关资料,搞懂左下角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说明的很到位,虽然不敢说完全理解,但大致原理还是看懂了。话说您是做Bipolar设计的么?

网友:
这类也可以称 Self-subregulated biasing 。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 书里有CMOS的形式

网友:
回复  lgy747

    谢谢!说明的很到位,虽然不敢说完全理解,但大致原理还是看懂了。话说您是做Bipol ...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是搞射频的。以后我可能有些问题需要问一下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水平有限,有问题力所能及,一起讨论。

网友:
Brokaw-like bgp with power supply reg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之前号被封了貌似,现在才看到讨论
  首先谢谢您的讲解!高手!看来以后可以多向您请教了

  1、说到图中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回路,是不是因为Q2发射极退化电阻的存在,使得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2、前面您说到的由Q12,R7等组成的正反馈环路自举Q13的基极电流,这一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我对“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1”这一概念不解,存在正反馈是不是会有振荡?如果环路增益不小于1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5-05-01):
回复 网友E:

1)为什么在静态工作点附近,负反馈>正反馈
Ic_Q1=Ic_Q2,所以gm1=gm2,Q2比Q1多一个射极负反馈电阻R2,所以Gm1>Gm2,即负反馈>正反馈。
可能有人问,虽然Ic_Q1=Ic_Q2,但是Q2的面积大8倍呢,怎么肯定gm1=gm2?这个问题可以看看这里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19301&rpid=7808539&ordertype=0&page=1#pid7808539

2)为什么要自举
LT1460最大可输出20mA电流,Ib_Q13=20mA/(hfe_Q13*k),k为Q11/Q10,假设Ib_Q13大约=40uA,因为左下角电位全部低于输出电压,这个电流不能从它那里灌出而只能由偏置电路提供,如果不自举而是固定偏置,则在空载时Q6至少要拉出40uA,和低静态待机电流的愿望相抵触,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动态偏置,即自举

网友:
因为信元才灌水

网友:
各位都很牛啊,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21-08-18):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结构是在哪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