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前辈高手来解答写么~~万分感谢

楼主(2014-06-14):
我想知道上图的count里面的逻辑是怎么实现的?
嗯,我说的是电路图。
比如我现在要实现6分频,代码里面只要写个3反转就好了,那电路图里面怎么实现反转的?
我的想法:
我吧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和第二个触发器的输出拉出来与一下,相当于计数11,
然后在NC—verilog里面仿真,出来的波形是3:1,我要是拉出来1010,波形更是乱套了,只有部分计数10,。
我想知道反转是怎么实现的~~~
抓狂
求助~

我的仿真

我的仿真

楼主:
。。。。。人啊~~~来人啊

网友:
奇数倍分频只能特殊处理了,占空比50%更得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和没说一个样啊

网友:
说到分频,我们首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利用计数器,比如三分频,我们可以计一个0, 1, 2循环的计数器pos_cnt,这个计数器使用CLK的上升沿实现,当pos_cnt=0, 1时,clk_p = 0,当pos_cnt=2时,clk_p=1,这样clk_p产生的是占空比是1/3的3分频。
因为想要的占空比是50%,这里就会有0.5个时钟周期的概念,这个0.5是怎么来的,我们看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间隔刚好是0.5个时钟周期,因此会想到再利用时钟的下降沿做一个计数器neg_cnt, 0, 1, 2,当neg_cnt=0, 1时 clk_n = 0, neg_cnt=2, clk_n =1
最后clk_out = clk_p | clk_n,即可得到占空比是50%的3分频。

网友:
试试这个

module count3
(
        input                reset,
        input                clk,
        output                qout
)
reg                [3: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eset)
        count        <=        0;
else if(count < 8)
        count        <=        count + 1;
else
        count        <=        0;

reg                                qout;

always @(posedge clk)
if(count = 0)
        qout        <=        1'b1;
else if(count == 4)
        qout        <=        1'b0;
else
        qout        <=        qout;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要代码啊,我代码什么的都弄好了,也仿真出来了,现在是要电路图实现代码的功能。可是我3分频搭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的,代码我实现了,现在我只是想用电路图来实现。。就是用D触发器实现,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我知道的只是加一个触发器,就多一个二分频

网友:
在软件里可以自动生成原理图的,上面那段代码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
   verilog描述的就是电路啊,你说的是另一种用图形描述电路的方式,你给的那张图couter3里就是一个模3计数器。另外你说的多一级DFF的方法是将前一级的DFF.Q接到当前DFF.CLK上,这属于异步电路了,用的时候要小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对,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蛋疼的我这方面不懂,自己搭不出来,能教教我么。。。说下方法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dule div3(clk,rst,clk3);
  input clk,rst;
  output clk3;

  wire[1:0]q;

  DFF a0(clk,q[0],q[1],rst),
      a1(clk,net1,q[0],rst),
      a4(clkn,q[1],net2,rst);
   xnor a2(net1,q[0],q[1]);
   not a3(clkn,clk);
   or a5(clk3,net2,q[1]);
endmodule

module DFF(clk,D,Q,rst);
  input clk,D,rst;
  output Q;
  reg Q;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Q<=0;
    else
      Q<=D;
    end

endmodule

module behavior(clk,rst,clk3);
input clk,rst;
output clk3;
reg[1:0]q;
reg temp;

assign clk3=q[1]||temp;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q<=2'b00;
        else if(q>2'b01)
        q<=2'b00;
        else
        q<=q+1'b1;
end

always@(neg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temp<=0;
        else temp<=q[0];
end

endmodule

连接图

连接图

3分频,占空比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