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原哀】MicroZed开发实录-[1]Hello World~!

楼主(2014-06-14):
为了熟悉开发流程,摸透开发板的“秉性”,开头的几个实验肯定是Hello World,点亮LED神马的。
所以首先简单写写串口输出Hello World的流程。
由于之前有过少量的ZedBoard开发经历,所以简单的实验,不用查阅任何资料,直接开干。

开发环境沿用了之前的Vivado2013.4,提到开发环境,不得不晒一下之前的经历,为了按照别人的流程一步一步的进行学习,先后尝试了Planahead14.2, 14.4,14.5,14.7,Vivado2013.2, 2013.4等版本。用来发现发现,虽然每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很多时候,低版本搞了很久还是报错的东西,到了高版本就变就可以了。比如在14.2中Zedboard FPGA程序一直下不进去,查阅了一天多资料,也没有发现个所以然,升级下开发环境,到了14.5,自然搞定。

个人觉得Planahead和Vivado在操作上最大的区别在于,Planahead各个IP模块之间需要手动选择进行连接(下拉列表);而在Vivado中,可以很方便的利用线进行连接(连线拖拽),而且Vivado会给出很多线的推荐连接方法。废话少说,说说Hello world。

(1)打开Vivado,新建工程,选择路径,选择开发板,如下图。

(2)选择Creat Block Design- Add IP 添加Zynq IP核,双击Zynq进行配置。在Presets中选择MicroZed,确定后退出。

(3)选择Run Block Automation -> Processing_system7_0,进行自动连接。连接后效果如下图。

(4)右键Source中的design_1,选择Creat HDL Wrapper。生成HDL顶层文件。
(5)右键Source中的design_1,选择Generate Output Products。

(6)File-Export-Export Hardware for SDK,选中Lacunch SDK复选框,将设计导入SDK,。由于设计没有用的PL部分的资源,因此不用综合实现等生成bit流。

(7)SDK中,File - New - ApplicationProject。

(8)Available Template选择Hello World。

(9)Build(Ctrl+B)。

(10)Run - Run Configurations。

(11)Run Configurations中新建。

(12)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效果。

网友:
不错,虽然是第二轮的,但是走在了第一轮的前面!

网友:
这个是不是做的 纯的PL的小实验呀???
没有用到里面的arm内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只用了ARM吧?没用FPGA

楼主(2014-07-16):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到PL,仅仅是用C写的一个ARM的小程序。

网友:
赞,我也是昨天刚把Adam taylor的1-5教程做了一下,发现还是楼主讲的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