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安装求助

楼主(2014-06-14):
各位好,
      我在虚拟机中装sentaurus时,装好了无法启动,显示缺少libXaw.so.7
但是好像系统里面没有这个动态库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libXaw.so.7,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安装这个库才能让软件运行起来,请问各位该怎么做?

网友(2014-07-20):
怎么也不给个链接

网友:
装虚拟机linux时,选完全安装试试.
我在red hat server版上安装的,用默认的安装,就可以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4-09-18):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yum install libXaw需要先到Red Hat Subscription Management注册才可以,然后要购买什么订阅才可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