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GGPMOS的ESD问题

楼主(2014-06-14):
如图所示,是相等面积的DIODE和GGPMOS,以0.5um标准CMOS工艺为例
在ESD的PD模式下,VCC接地,PAD打正向ESD脉冲,这时候DIODE正向导通,GGPMOS的漏极-衬底diode也正向导通

      A: 单就ESD器件的可靠性而言,DIODE能达到的ESD电压高,还是GGPMOS?
      B:将被保护的器件一起考虑(例如反相器输入),DIODE还是GGPMOS能达到的ESD电压高?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6-04-08):
好嘛,这么长时间了,木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