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内部配置访问接口 (ICAP) 具体是个什么东东呢?

楼主(2014-06-15):
最近在看partial reconfiguration的东西。
感觉是
1)先用ISE把各个module都综合好,生成ngc格式的网表文件。
2)再用PlanAhead进行处理,以 1)生成的ngc作为输入文件,最后生成PR比特流。
3)通过JTAG线连上开发板,启动ISE的iMPACT把生成的好几个PR比特流逐一烧写。

这个过程中,software tool方面根本没有提及ICAP这个关键的概念,请问它到底是在哪里用到的呢?是个实际的硬件结构吗,还是一个像Microblaze一样的IP软核?

显然,在iMPACT中通过手点鼠标,把比特流一个个地通过JTAG下载到板子上,一定会非常低效。
请问如果我想自动地实现快速的烧写,是不是应该把所有比特流存在Flash里,然后自编一个控制逻辑来把这些比特流烧写进片子里(这里我已经完全不会了,感觉是不是ICAP就得用上了?),请大侠们帮我指点迷津啊。
不胜感激。

网友(2016-01-07):
因为JTAG是串行口,而ICAP可以最大支持32位,xilinx已经做成硬核嵌入到FPGA中了。自动少些可以用的方法比较多,flash、SD卡、通过SelectMap、Icap。这些还分别分为主从模式,好好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