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关于CTS中的target early delay和target skew选项

楼主(2014-06-15):
本人ICC菜鸟,在看到target early delay(workshop上也叫min insertion delay)时候,不明白什么意思,去搜索了一下看到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当你有两个blocks或modules,而且它们之间有interacting,我们会试图使得insertion
delay小”。
  照这个说法来看,insertion delay应该是target skew的一部分才对,那么insertion delay的值应该是小于等于target skew的值才对,但是看到的值好像都是insertion delay的值大于target skew,怎么解释。。。,还是我理解有误了。

网友:
如果No Derate时skew=0ps,则Insertion Delay * OCV Derate - CRPR = Skew with OCV.

网友:
skew是skew, insertion delay就是latency,2个不搭嘎的概念,没有关系的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什么是Insertion Delay * OCV Derate - CRPR = Skew with OCV. 其中OCV CRPR是什么,谢谢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不是说加入insertion delay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skew?

网友:
可以的,不过不要太长,ocv太差

楼主(2014-08-27):
那么这个target early delay在什么情况下设置?设置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
一般不需要设,这个选项是为了delay clock tree latency用的,除非你想让tree做到某个长度(主要是偏长),
偏短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

网友:
一般不需要设,这个选项是为了delay clock tree latency用的,除非你想让tree做到某个长度(主要是偏长), ...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icc里面有什么设置可以控制clock tree的长度上限么?比如说,我将target_skew 设置成0.2,或者更松一些,那么是不是可以让clock tree的buffer短一些?
是否有什么命令可以直接设置这个上限值?

网友(2015-07-23):
回复 网友B:

   set_clock_latency -max value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latency -min value [get_clocks clk]
就是限制clock tree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