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 4如何将tar 1.14降级到tar 1.13啊?

楼主(2014-06-15):
安装cadence,看教程上说,需要tar 1.13, 但我没有使用过rhel ,请问各路大神如何降级啊?

网友:
下载tar 1.13源码,编译安装即可。

网友:
有相应的RPM软件降级降级指令,你下载1.13以后,可以把原来高版本覆盖掉

网友(2017-03-30):
解压完后 在tar-1.13文件夹中运行 ./configure –prefix=/     然后运行 make 然后make 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