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进来的KT/C噪声怎么折算到放大器输出端

楼主(2014-06-15):
请教各位:        一般的采样放大电路,在采样相下采集到的噪声总和,如何折算到放大相的输出端。采样的开关噪声密度本来是4KTR,经过一阶滤波后在全频带积分后噪声总和为KT/C,那么问题来了,我要在放大相下如何将这个值等效折算到输出端。大家是怎么折算的。用这个KT/C好像不妥,因为是整体噪声的积分再跟传输函数乘再积分,从原理上说不过去,如果用4KTR,理解是方便了,但是积分不太好积了。还有一个。就是是否可以将KT/C视为在fs/2下平均分布,那么输出噪声就可以以这个密度即4KTR*2/fs与输入输出的传递函数在整个频带上积分得到了。这样算对吗。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我觉得最后的假设可以,但是噪声密度不是4ktr,而是kt/c/(fs/2), 采样会把所有的噪声都折叠到nyquist采样带宽里面的。

另外为什么不直接用输入等效? 把后面的也等效到前面来,这是一般作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等效是一种。输出等效也是一种啊。有些需要将噪声指标推算到后一级电路。

网友:
先理解离散系统和连续系统,以及离散连续混合系统,然后作为练习,可以阅读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ADC那本书的最后计算噪声的附录,或者看他们发的相关论文,基本上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了

网友(2015-06-12):
回复 网友A:
除以fs/2是什么意思,采样带宽不就是f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