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某一序列的次大值

楼主(2014-06-15):
最近思考,怎样求一个序列的次大值,还没有想到好的方法,大家有好的想法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下面一段m程序:
x = round(randn(1,1000)*1000);
am0=-inf;%%第一大值初始化
am1=-inf;%%第二大值初始化
for k=1:length(x),
    if(x(k)>=am0)
        am1=am0;
        am0=x(k);
    elseif((x(k)>am1))
        am1=x(k);
    end
end
sa=sort(x);
[am0 am1;sa(end:-1:end-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有了想法了。

网友:
LDPC的干活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LDPC  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