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驱动能力

楼主(2014-06-15):
总说加反相器可以增加驱动能力,但是具体为什么会增加、什么驱动能力、怎么计算呢??

网友(2014-08-14):
驱动能力就是能提供的最大电流,越大,驱动越强

网友:
一个共射极的晶体管就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晶体管具有电流放大能力,增大输出电流也就是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
一节干电池就带不动1000W 的电动机,是吧

网友:
很好的例子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说话啊

网友:
太好啦,太有用了

网友(2014-09-13):
因为负载效应 输出端有时需供给电流 增加驱动通常就是指可驱动的电流较大

网友(2014-10-15):
输出电阻小,输入电阻大,

网友(2016-07-08):
电源的容性带载能力怎样理解

网友:
刚刚在淘宝找到一家包邮的电子配件店~~~

还不错,分享下

shop163461698.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1-c.w5002-14624618828.1.HxNaPF&search=y

网友:
简单说,驱动能力就是输出电流的大小,能输出的电流越大驱动能力越强

能增加驱动能力是因为能放大电流,与是否反相无关,反相的BJT共射电路能增加驱动能力,同相的BJT共集电路(射极输出器,电压跟随器)同样能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件事不明白,如果一个output driver的输出阻抗是3欧,那么它最大能驱动的负载是多大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6-09-01):
回复 楼主:

      驱动能力是相对于后级的负载电容而言的。一个反相器加后级反相器等效于一个方波电源和电阻电容组成的RC滤波器。电阻是P管(或N管)的导通电阻,电容是后级反相器的栅电容。由于输入的方波有一定的频率和占空比,如果R*c形成的时间常数过大,会导致输入方波的上升时间过大,从而在一个周期内没有达到额定电平(比如低于门限电压),从而不被后级反相器判决,或者改变了原来的占空比,出现错误。因此加大反相器的驱动能力就是增大(前级)反相器的尺寸,进而减小导通电阻,加快方波上升时间。

网友(2017-03-21):
加大带载能力

网友(2025-01-05):
推動長距離時使用反向器在路徑上放置,則可增加驅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