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仿真的时候显示Region信息

楼主(2014-06-16):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在Cadence仿真DC operating point的时候显示Region信息 比如下图中的Region=2 这是网上找的图 自己仿真的时候不会显示Region那个信息 是否需要在某个地方进行设置? 多谢!

Region

Reg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击“edit”------component display-------然后进行相关设置,最好点击
schematic上的nmos或pmos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2# liuycto 请问在这里面怎么设置 能详细说下吗?
如果直接点NMOS或PMOS的话(Result->Print->Model Parameters)貌似得一个管子一个管子点 并不能一下子全部显示出来

楼主:
顶上去 继续求问

网友(2016-06-24):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
同有疑问请问楼主解决了没?还有请问怎么在管子旁边也显示节点的信息呢

网友(2017-06-19):
回复 网友A:

你好大神,请问你的region是怎么加上去的?

网友(2019-12-06):
请问如何显示的呢。还有我要是扫一个共模输入电压,看所有情况下的管子工作状态,怎么显示?

网友B(2020-06-23):
http://bbs.eetop.cn/thread-880612-1-1.html
这个里面讲的有,是我之前写的一点小心得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80612-1-1.html
这个里面讲的有,是我之前写的一点小心得 ...

学习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80612-1-1.html
这个里面讲的有,是我之前写的一点小心得 ...

网友(2022-12-05):
在计算器的op, ot等选项里面选择,然后可以在仿真器输出设置里编辑公式,画出管子的工作区。

网友C(2023-08-24):
右键某一个pmos或nmos,选择annotation-setup,instance选*,在label parameter的expression对应加上region,就可以看全部的region信息了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C:
右键某一个pmos或nmos,选择annotation-setup,instance选*,在label parameter的expression对应加上region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键某一个pmos或nmos,选择annotation-setup,instance选*,在label parameter的expression对应加上region ...

网友D(2024-03-20):
引用 网友C:
右键某一个pmos或nmos,选择annotation-setup,instance选*,在label parameter的expression对应加上region ...

setup 里面没有region'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setup 里面没有region'怎么办

我也没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