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影响了系统的ESD性能,大伙给点建议

楼主(2014-06-16):
设计了一个SOC上的3.3V转1.2V的DCDC模块,给内部数字模块供电;系统应用人员说影响了系统的ESD性能,因为他说如果SOC用外部的1.2V LDO供电系统ESD就要好1KV,这里两者的现象都是打ESD最后使得系统数字模块复位了;大伙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如何分析考虑?

网友:
这里1KV值得是那种模式呀?您芯片对外数字IO电压是3.3v还是1.2v?

网友:
感觉没说清楚啊,DC-DC的LX引脚接电感电容,再接到芯片的1.2V供电PAD? DC-DC电流多大啊?上管和下管各多大?打ESD的时候是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打的?这个是流片的测试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HBM模式,用外部LDO能达到6KV才复位,用内部DCDC到6KV就会导致数字模块复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DC-DC的LX引脚接电感电容,再接到芯片的1.2V供电PAD,系统及DCDC工作的时候打ESD, DCDC实际工作电流100多毫安,设计值是200mA, 上管子100u/0.3uX454,下管子 100u/0.35uX246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ESD是从1.2V的供电PAD往地打正脉冲?
这样打ESD的时候,1.2V的供电PAD会先到一个高电压,然后ESD器件触发,流过一个约4A(6kV)的大电流,这个电压会去到多高要看那个ESD器件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打系统板子的ESD,板子端有USB接口露到外面,直接就是打USB的3.3V到地,USB的3.3V与DCDC的3.3V通过PCB连到一起,并且DCDC的3.3V和地还和SOC芯片的PAD RING 3.3V和地 打线打一起;

楼主:
我本来想看下打ESD的时候的DCDC的3.3V电源和输出波形,但是系统应用人员说观测打ESD的波形比较困难;系统应用人员希望我仿真一下打ESD的时候DCDC的输出波形变化,但是不知道DCDC的3.3V上加什么波形来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本来想看下打ESD的时候的DCDC的3.3V电源和输出波形,但是系统应用人员说观测打ESD的波形比较困难;系统应用人员希望我仿真一下打ESD的时候DCDC的输出波形变化,但是不知道DCDC的3.3V上加什么波形来模拟?

网友:
ESD有几种模式的,那个引脚对那个引脚打正/负,有助于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测试过的,PIN to PIN 3kV能过, 不上电,现在主要是上电的时候,打系统ESD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