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 开关线性度仿真求助!!!

楼主(2014-06-16):
各位大虾,做pipeline时开关的线性度很重要,可是该怎么仿真呢?我自己搭的仿真电路怎么感觉放出来结果不对呢,请各位多多指教!
下面是我搭的仿真图,输入用ideal_balun将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输入到开关电容采样电路,然后对两个输出差分采样离散点做dft,这样做对吗?根绝放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不对的,因为我仿出来sfdr只有60多个dB,望各位指点一下小弟!!
下图是我的仿真结果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帮我一下呢?自己顶起!

网友:
感觉是你dft取点取得不对,你是取得256个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取了512个点,我的仿真电路没错吗?别人怎么都能仿得很高,觉得挺郁闷的!!!

网友(2016-03-28):
是不是相干采样呢?输入频率和采样频率各是多少呢?

网友(2018-03-18):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采样开始时间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