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 TT反标SDF无延时 SS FF正常

楼主(2014-06-16):
后仿SS  FF反标SDF仿真都正常。TT反标上SDF未报错,但是波形上看不到一点延迟是什么原因。SDF是PT读入SPEF写出来的,用的VCS仿真。

网友:
把SDF打开看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F看过了,延时信息都是有的。

网友:
后仿的log你肯定也看过了确实反标上了。宏,定义什么的应该跟你ss ff也一样,我真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标都是正常的,TT下dump出来的波形信号没有延迟,SS FF都正常的。

网友:
我记得之前用过两个工艺,一个工艺反标是用ss,ff,tt
另一个工艺是ss,ff,typical。
后面那个工艺我用tt也反标不上,后来看别人的脚步发现是这个问题。

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5-04-15):
可以看看sdf文件中 min,typ,max的数据delay数据是否都具备